两个无线接收模块规格书上的接收灵敏度相差3dB

楼主(2009-04-28):
大概3倍多,这究竟是怎样一个概念,可以这样理解吗,对于同样的发射功率,一个接收距离是20M,另一个就是20X3=60M.

网友A:
无线电盲,哈...

网友A:
3dB对功率来说是2倍

场强与距离的立方正反比,功率增加到2倍,通讯距离增加0.26倍

楼主:
关于,功率增加到2倍,通讯距离增加0.26倍是如何得到的?

(场强与距离的立方正反比)能给个计算公式吗?
接收模块上标的灵敏度-103dB,是功率的增益值,不是电压增益的值吗?
还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B:
场强与距离的立方正反比那是在近场区(即束缚场)

在远场区(即辐射场),场强与距离的一次方成反比的。

对于接收功率,还要再平方一下。

所以实际计算时,要看你的接收模块用功率还是场强来计算了。

网友A:
不要把功率看得太重要,哈...

在海边,可视范围,462M,高功率档500mW,通讯距离2.5Km,低功率10mW档,1.5Km,比立方关系还要差,环境的影响太大了

网友C:
太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