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HDMI走线问题

楼主(2009-04-28):
各位大侠好,HDMI走线上有没有一定的规则所循呢?之前做的产品HDMI最多到1080i,走线上差分线等长,包地,没有什么问题,最近HDMI传输1080p出现问题,会闪,经过分析发现是包地的地线引入干扰了,电源滤波电容的地和包地的地在一块,去掉电容效果好很多。后来问了原厂技术支持,说最好不要包地了,而且各对差分线间距要拉开些,周围要干净。在网上搜索了好半天也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资料,请大家赐教。

网友A:
“包地”是啥东东?地敷铜吧

每对差分线之间拉开距离是对的,但表层地敷铜必须和下层的地保持良好的导通回路(可用过空加强连接)。

网友B:
规范严格

有看过原厂的HDMI layout规范,最好不要包地,而且还要距离地一定范围。
另外,两根差分线并行走,和其它差分线保持距离,最好能做到完全对称,而且要考虑阻抗匹配,线径、线距、铜厚、介质厚、介电常数都要考虑。

网友C:
暈 你怎么layout的

要不就別包地,包地了就要每隔幾百mils打一個GND Via,要不還不如不包地;
還有你跟電源的地在一起,兩個干擾源一起,當然不行;
多看看Intel、AMD等原廠的design guide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