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声控电路帮忙分析一下吧!

楼主(2009-04-29):
    我刚刚在网上找到一个用于声控的电路图,我自己焊接使用了一下,发现了一些问题。就是没当我一通电后小灯马上就亮了。我的原意是当有声音输入后,小灯才会亮。现在是有声音输入后会影响小灯的亮度。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希望有人能帮我分析一下,谢谢啦!
    还有个问题就是,我买的麦克当我对着麦克大喊时,小灯的灯光反应不大;但是对着麦克吹气,小灯却反应很明显。这是为什么呢?我应该怎么挑选能够满足要求的麦克呢?

网友A:
将R2改小

楼主:
我试了一下,但是不行啊?

我把R2变成1.5M。但是效果和刚刚是一样的啊!

网友B:
改小你改成1.5M?效果当然差不多!改成10k或者1k试试。。。

网友C:
你用咪头还是话筒啊?

R2=22k
R3=2.2k
你用咪头还是话筒啊?
这个电路离真正的声控电路好像还差得远。

网友D:
原理上:Q1平时就导通,从节能上看,好像不好

楼主:
谢谢大家

那大家有没有更好的声音检测电路啊!我就是想让它在有声音的时候输出一个高电平,好让单片机能够接收到

网友E:
这个电路

这个电路就算是你调得再好也只能说,有声音时灯不亮,长态是亮灯的。

网友F:
楼上的

你错了吧?MIC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G:
电容C1做什么

可以去掉吗?

网友H:
我做的声控上面就用这个,效果还可以

有声音,输出一个信号。
不过这种声控,取决于你的声源
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