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多个LED等焊成一个字,这样的驱动电路怎么做啊?

楼主(2009-04-29):
就用万用板上按照一个字的笔画一个点一个点焊好,一共有8个字,都很大的,一共估计有2千多个发光二极管,这样的驱动电路如何做啊?我只要求一接上电源亮就可以了……

我现在的想法是做个恒流源驱动,但是好像每个LED的压降在2V左右,那样串联起来的电压很大的,所以在这犯难,请各位大侠指教啊……

网友A:
万用板弄2000个LED

太牛了!!每个LED10ma电流,算一下总功率。。。

网友B:
做招牌的吧

网友C:
混联吧

让每一支路所需要的电压在你能够供给的范围内。

网友D:
串联再并联

看你用多少伏电压了,例如24v电压,用红光,可以串10个led,再串一个电阻然后再并联,驱动也不用做了,直接恒压驱动算了

网友E:
这种广告办法不好

还不如直接做个灯箱广告,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