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图中二极管D3和D1的作用

楼主(2009-04-29):
1.个人认为D3的作用相当于一个阻值很大的上拉电阻,当光耦关闭时,Q1管C极输出

2.D1管的作用是稳定电压和续流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请指点

楼主:
24V-是GND,图中这个标注错了

备注:24V-是GND,图中这个标注错了

网友A:
我的理解

D3:我觉得output是不是还与别的地方有连接? 当三极管截止时,对输出信号限幅,最高为24.7V左右.

D1:光耦反向冲击的保护,实际上也是限幅

网友B:
还有这种用法 看来我的功力实在太差了

网友C:
你该先问问你的电路有没有错

而不是拿一个错误的电路来问器件做什么用的。

网友D:
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对于那些错误设计真不该说什么好。前因不明,后果不清。也许D3可防止Q1过饱和,提高Q1响应速度;D1防止负脉冲输入光耦?在此好像又没有必要。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网友E:
第一图如果外接继电器线圈之类

D3可能是做续流二极管功能

网友D:
不会是续流二极管

Q1截止,应该续流;但此时光耦也截止了,D3根本没有通路,如何能够续流?

网友E:
二极管并接在线圈上

线圈电压消失的时候,因为线圈的感性,电流不会立刻消失,何言没有通路?

网友D:
我把+24V看掉了。coldra是对的

网友F:
两个都应该是对的,都是普遍采用的可靠性电路设计

D3:感性负载的续流二极管
D1:信号输入端的限幅保护

网友G:
lhqlhq2是大牛

嗯 学习了

网友H:
续流,限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