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阻 电桥测量的非线性问题求助

楼主(2009-04-30):
非线性用软件来处理。
为解决热电阻本身的非线性,我在表格存热电阻的阻值。通过测得的阻值查表来得到温度。来解决热电阻本身的非线性问题。
但是 用电桥的方法,由于电桥测量方法存在一个非线性(就是电阻变化导致电流改变,从而使得电压非线性),使我的阻值测量存在非线性。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非线性。再建立一个表格?通过AD值查表得到真实的阻值,再通过阻值查表得到真实的温度值?

网友A:
热敏电阻线性化

热敏电阻与温度成指数关系,根据测温范围,可用适当并联电阻然后串联电阻的方法最大限度地减少热敏电阻非线性的影响。即:热敏电阻线性化方法。

网友B:
阻值到温度用查表,电压到阻值用公式计算

 xmar 说的串并联电阻方式线性化的方法已经被淘汰了

楼主:
谢谢及时回复

电压到阻值用计算?不知道如何计算,因为存在非线性,不能简单的通过减零位,除满度再加零位值的方法求得。

网友B:
电路怎么会是非线性的?

电压和电阻的关系,和你的电路有关,根据具体电路来计算。

楼主:
因为桥路的时候电流随热电阻变化而有微小变化

导致热电阻上的电压和热电阻的阻值并不是线性的。

网友B:
对电路而言,还是线性的

即输出电压和热敏电阻阻值的关系是线性的,无非就是叠加了电压和乘了一定的系数。

楼主:
恩,还是不太理解。

比如 V=I*R,在电流I恒定的时候,电压v正比于电阻R.可是如果电流I在变的话,那么V与R之间就会有误差,并不是线性的了。我是这么理解的。
举个例子,电阻R1和R2对电压E分压,VO=E*R2/(R1+R2),如果电阻R2(R2在下)在变,那么VO和R2就不是很线性了,因为分母(R2+R1)会变。如果R2是热电阻,那么这种测量方法就是有非线性存在,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也不知道如何乘以一个系数解决,因为感觉这个系数会随R2变化。

网友B:
原来你说的是这个非线性?

我以为是说非线性系统呢。
我开始就说了,电路固定后,可以用公式计算。

就比如你说的 VO=E*R2/(R1+R2),如果R2是热敏电阻,V和R2是一一对应关系,测出V,就可以计算地到R2,这个计算如果很复杂,可以用查表的方法。

不过在电路设计时,在成本可接受的情况下,尽量使V和R的关系简单一点,比如用恒流源给R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