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省下个散热器,不择手段。(图)

楼主(2009-04-30):
(无正文)

楼主:
说明

原来是用一个大的MOS管,通过电流4A,给它加了个散热器,
后来发现这个低电压驱动的RTR040N03,由于体积很小
单个流1A 不发热。

想用4到6路并联取代原来的MOS管,经常搞并联的朋友给点意见
不知道这样有没有什么大的坏处。
如果是三极管这样并联,就很讲究三极管的一致性。
但不知MOS会有什么大的缺点。

网友A:
没必要搞得这么复杂

MOS管导通电阻毫欧级的多得是,随便找一个就是了,工作在开关状态,基本上不会发热。

网友B:
就这驱动电路不发热才怪

用什么MOS管都差不多

网友C:
几十安陪的VMOS,一般TO-220封装即可。

网友D:
驱动电压太低

去查一下Vgs-Ids曲线

楼主:
实物搭好了

开了6路,比图中多两路
电流开8A  开了15分钟 一点都不热
不过刚测试好  我就后悔了
nnd
我仔细看了下原来的大mos管
发现其实也不怎么热的
相比较,还是原来的稳定,
加个小散热器估计就ok了。

网友D:
唉,简直是浪费老板的钱

把驱动电压提高到8V左右,一个MOS就够了

网友A:
8A的电流,选Ron小的MOS,散热器都可以不用加

楼主:
PowerAnts 大叔

我怎么感觉你老了。。。。考虑问题开始不全面了
哎 这个是低电压驱动的,2.5v足已
况且我还哪来的8v电压啊
我的是3.3v的系统。
6个那种mos管,贵吗?
你知道多少钱吗? 一个只要3毛钱,这还不是大批量的价格。
比我用大mos管加个小散热器便宜。

网友D:
sorry,刚刚才看它的datasheet

网友E:
换这个器件问题多多

不好哦,还是用原来的吧

网友F:
如果确实有必要,该换还是要换的,

在这里,不光要考虑电机的空载电流,还要重视它的启动电流,负载启动电流,运行时突然加上负载的电流,堵转电流。还有,驱动器件的瞬间承受能力,持续散耗功率,并联器件的一致性,MOS器件的Vdds,供电电压是否波动厉害,系统稳定性是否要求很高,如果出故障是否导致重大问题?是否需要冗余设计,等等。

网友G:
如果我的话驱动电路加一级推挽

网友H:
还是要看驱动频率。

假如是小于几千赫兹,电流才1A,又在开关状态下,随便怎么搞。

网友I:
你那个R34 4.7K改成47R看看,也许给你一个惊喜

网友J:
R34应该给每个管子都配上一吧?

网友K:
晕,

24V电源都没8V。

网友L:
hehe多个并联需要均流电阻

网友M:
散热器比管子贵2倍?太夸张了吧!

散热器比管子贵2倍?太夸张了吧!

网友D:
不夸张 散热器是很贵

型材便得27一公斤,100公斤以下还要自提。俺跑淘宝上订了十多公斤的功放拆机大散热器,也得20块一公斤包送到家

网友N:
呵呵,蚂蚁海上淘宝买散热器啊?

20块一公斤包送到家确实很便宜了
铝型材的价格都不知这么多

不过深圳这边生产铝型材的厂家倒是不少。

网友D:
懒得跑去电子市场了

两个月后便是钻石买家了,俺才注册两天就成了三颗星

网友O:
这种做方当然不好

不安全,小东东(太脆弱),坏了一个,有可以烧成短路,把电机给烧了.

网友P:
从R34这个4.7k的电阻就可以看出

楼主的电路只是直流开关电路,不存在速度问题,否则不会用4.7k了。
既然那些MOSFET只是一个开关,那么就不应该发热,因为很多MOSFET的Ron在几十mOhms,通过4A的电流所产生的功率完全可以控制在0.5W以下,DPAK封装的管子通过PCB散热应该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倒是那个0.05的电阻上的功率也不小。

网友Q:
并联为了平衡一致性问题,D或S极加个小阻值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