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电流采集电路,我搞了很久,就是不行。

楼主(2009-05-01):
高端电流采集电路,我搞了很久,就是不行。

请大侠帮我看看。

正负12负稳压供电。所有电阻采用1%精度的。(R12和R13),(R14和R15)(R16和R17)我都用电桥挑选使完全相等。

我打算把输入端并个0.1欧姆的电阻,通过调节VR1使流过1A的电流使输出刚好是1V供AD转换器采集。

现在问题是输出一直有70mV的电压,造成测量误差太大了,怎么都搞不定。

测量U3 5脚和10脚压差0mV,6脚和9脚压差23mV,7脚和8脚压差70mV,我想应该是这里的问题。(5脚和10脚压差)应该等于(6脚和9脚压差),我换了lm324现象也一样。

楼主:
请大侠帮忙,急!!!

这个电路我通过仿真,输出只有30uV,就是小于2mV,我都满意了。

搞了几天,都不行,请大侠帮忙,急!!!

网友A:
共模抑制比不够和输入有失调电压引起的

不知你的高端电压有多高?

楼主:
我高端电压不会大于6V。

对不起,刚才吃饭去了。

楼主:
输入有失调电压如何解决?

输入有失调电压?

如何解决,我调试时时在IN-对地接一个1M的电阻,再把IN+和IN-接到隔离的限流200mA的电源上。

如图:

楼主:
我把VR1调到690欧姆,做的测试。

是Iin-直接接地输出一直有70mV的电压,没直接接地只有13mV,不过还是难以理解。

网友A:
电压放大10倍

失调电压2mV,出来的误差就是20mV,还有共模信号的输出,属正常的啦。

自己用运放搭建仪器放大器不是一个好主意,电阻的差异生产时无法控制。

如果电流是直接测电源的,可以考虑选用专门的高端电流检测运放。

楼主:
也想选用专门的高端电流检测运放,能否推荐一下?

我现在也想选用专门的高端电流检测运放,能否推荐一下?

MAX492是否可以?

楼主:
不知max472是否可用,这个IC是否好买?

我是想做个测量白色led电流的电路。

白色led没有在PCB上,我以前是用icl7107表头并0.1欧姆电阻(这个电阻不能大了,大了对电路会有影响)串接做测试,现在客户不愿意每次都看读数,想用mcu自动识别。只要把0.1欧姆的电压放大10倍,AD就能达到icl7107表头差不多的精度了。

不知max472在此应用下是否可用,这个IC是否好买?

网友B:
TI的 INA2系列

213  50x  比较好.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英语不好,还想请教一下。

Output自稳0,是稳到REF还是GND?

假如是稳到REF,我可不可以REF接地,GND接负12V,V+接+12V.

网友C:
并两个电阻试试

在Iin+,Iin-对地并两个1M电阻试试.

楼主:
我试过,还是一样的。

12楼: 并两个电阻试试

在Iin+,Iin-对地并两个1M电阻试试.

楼主:
增加了个调零电路,好像可以了。

就是不知道随着时间和温度变化是不是可以?

楼主:
比值大约是一致的。

楼主:
共模电压从0V到4V有6mV的偏差。

到时把小于6mV的都当做0mA显示。

本来我是在每次PCB断电后再开始测试时,采集一下这点电压当基准,数值偏差太大。

网友D:
直流放大,调零重要。

有了调零电路,电阻配对精度也可以降低。

网友E:
tl084不适用于仪用放大

建议用OP07,补偿电压小.

网友F:
楼主的电路好像是错误的!

不知道Iin+、Iin-所接被测电路与本电路是何关系?
如果是隔离的,那么输入端的接法就是错误的,因为输入端没有直流通路。
如果所测电源与本电路同一个,那么TL084或LM324不能支持接近电源幅度的输入电压。

其实这个电路只要简化一下就可以了,只用2个运放(将第一级运放接成差分输入,1比1的,第二级做放大)的话就可以了。或者干脆只用一个放大器。

楼主:
回22楼

我的电路作用很简单。
就是把Iin+、Iin-之间的电压差放大10倍,再在Ain9输出。Iin+、Iin-的电位可能会在-0.5~5V之间变化,只要它们的电压差没变化,Ain9输出就没变化。

假如Iin+、Iin-之间接了0.1欧姆的电阻:
流过1A的电流,Ain9对地输出1V。
流过100mA的电流,Ain9对地输出0.1V。

本电路(采用正负12V稳压供电,假如不够我还可以增加)与所测电源本来是隔离的,不过本电路的基准(地)会接到所测电源的一个点上。

所测电路的电源在有些情况下要求漏电小于0.5uA。所以我就是希望输入端没有直流通路,或者直流通路对所测电路影响及其微小。

你所说的解决办法不能解决我的问题。

我想可能仪用运放能解决问题,可我只对仪用运放很陌生,希望哪位大侠能推荐几款插件的、市面上比较容易买到的来琢磨一下。

网友G:
建议还是仪器运放,业余很难保证电阻精度
例如电阻误差是0.5%,如果In+ In-对地电压是3V,那么也会有几mV到上十mV的共模误差,并且这个电压还会跟着In= In-的对地电压变化。

如果你的电路中,In+或者In-其中一个接的是Vcc或者Vee的话,就用下面电路

如果是悬浮的,又不想用仪器运放,那么只能用MCU进行校正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建议。

虽然我加了调零电路后使用效果还可以,不过我还是不放心,想使用仪用运放改进设计。

“我想可能仪用运放能解决问题,可我对仪用运放很陌生,希望哪位大侠能推荐几款插件的、市面上比较容易买到的来琢磨一下。”

我费了很大劲才买到max472,可使用后效果还不如前面的电路。

网友F:
23楼:

你说:
1、“本电路(采用正负12V稳压供电,假如不够我还可以增加)与所测电源本来是隔离的,不过本电路的基准(地)会接到所测电源的一个点上。”

这一点说明你的电路确实存在严重错误,错误的电路不用调,必须先改正。

2、“所测电路的电源在有些情况下要求漏电小于0.5uA。所以我就是希望输入端没有直流通路,或者直流通路对所测电路影响及其微小。”

这一点完全不是问题,只要你不把测量电路的地和被测电路的地接到一起一起就可以了。
这也完全不是什么高端电流检测,方向性错误。
你要是吧他当成普通的电流测量就十分容易了。

网友H:
呵呵,信号电流与运放电路没有公共回路

楼主:
26楼:

你说的我完全不懂。能解释一下吗?

你说:
1、“本电路(采用正负12V稳压供电,假如不够我还可以增加)与所测电源本来是隔离的,不过本电路的基准(地)会接到所测电源的一个点上。”

这一点说明你的电路确实存在严重错误,错误的电路不用调,必须先改正。

2、“所测电路的电源在有些情况下要求漏电小于0.5uA。所以我就是希望输入端没有直流通路,或者直流通路对所测电路影响及其微小。”

这一点完全不是问题,只要你不把测量电路的地和被测电路的地接到一起一起就可以了。
这也完全不是什么高端电流检测,方向性错误。
你要是吧他当成普通的电流测量就十分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