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运放的电源和放大倍数问题

楼主(2009-05-02):
(1)运放的电源是否越高越好?比如台式机器考虑使用+/-12的电源,便携的使用+/-5V,好处是什么?
(2)运放电路进adc时,考虑最大放大幅度为adc满幅度的-3db(0.707),这样的好处是啥?除了容差考虑,还有什么?

网友A:
回楼主

1、运放电源电压,主要根据输出幅度考虑,与放大倍数无关。
2、不知道“放大幅度”是什么,也不知道有“最大放大幅度为adc满幅度的-3db”这样的要求。

楼主:
放大幅度 我指的时信号放大了,送入adc时的幅度。表述不清了。
自己想了一下,其实只要满足信号送入adc的时候不要太靠近2端(vref和0),应该就可以了。0.707是一个比较稳妥的值。(如果考虑到温度漂移等因素的问题的话),

网友B:
adc的时候不要太靠近2端(vref和0)

adc的时候不要太靠近2端(vref和0)
你的ADC是什么意思?
(vref和0)是?
我做了这么久电子啥没见过这种表述?请教。谢谢!

网友C(2009-11-07):
adc的时候不要太靠近2端(vref和0)你的ADC是什么意思?(vref和0)是?我做了这么久电子啥没见过这种表述?请教。谢谢!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模数转换器吗?ADC就是模数转换器的意思呗。VREF和0是A/D的参考电压。

网友D:
为什么有0.707这样的说法,那剩下的范围不就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