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波形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2009-05-02):
三角波形、锯齿波形是怎么做出来的了?
三角波形周期和电容是什么关系?

网友A:
多数情况,三角波是方波转换出来的

或者三角波和方波同时产生的。
在《模拟电路》课本中关于运放的部分一般都有详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