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灯船形开关的连接电路?

楼主(2009-05-07):
现在有一个带灯的3引脚的船形开关。开关内部有一个灯,连接电路时没有加限流电阻,开关导通时,内部的小灯直接接上了220V的电压。工作一段时间,没有问题,但是开关有些发热。不知这样连接是否可行,是不是要加一限流电阻?

网友A:

如果“内部的小灯直接接上了220V的电压”后能正常工作(发光),那就可以了,发热也是正常,即使加上“限流电阻”,电阻也会发热,所以我觉得没必要加“限流电阻”。
另外,我的产品上用的船型开关是4个脚的,内部也有一个灯,一直没有接限流电阻,很多年都没问题

网友B:
灯的内部已经有限流电阻。不用外加。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两位了,这下我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