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快结束了,还有个问题急待解决,外部掉电保护

楼主(2009-05-07):
产品是用在一煤矿上的,外部220V交流电偶尔会瞬间断掉,很快又加上电,为了防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产品(内置ARM7的芯片)不会掉电关机,或即使掉电的话也不需要人手动就自动开机,是否有比较好的解决办法呢?向大家求教

网友A:
直流稳压前端加大电容

如果断电时间比较长,加后备电池。

网友B:
根据后级功耗及掉电时电容电压计算一下

网友C:
外部掉电保护

超级电容,5.5V 1F的容量,7块RMB左右,体积与3V钮扣电池大小一样,有立式与卧式两种,上网查查资料吧多得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