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上的最大电流的问题

楼主(2009-05-08):
具有放大环节的串联稳压电路如下图所示。
已知UI=19.6V,三极管VT1,VT2的电流放大系数=50,Ube1=Ube2=0.7V,
Uz=+5.3V,R1=300欧,R2=200欧,R3=300欧,RC2=2.5K欧。
试计算出RL上的最大电流。
答案是170mA.
我不知道如何解答,请高手给个思路。谢谢!

楼主:
高手指教啊?

楼主:
是条件不够吗?

怎么没人响应?

网友A:
不知道怎么算对不对,请指教

VT2是为了稳定VT1的基极电压,应该是工作在微导通状态,因而VT2的基极电压是稳定在5.3+0.7=6v,很显然可调电阻调到最高点,输出电压可以最低,获得的电流最大,所以可以得出Uo=6/(5/8)=9.6v, 假定VT1工作饱和时,Vbe=0.9V
那么VT1的基极电压是9.6+0.9=10.5v,择在忽略VT2的导通电流的情况下,VT1
的基极电流Ib=(19.6-10.5)/2.5k=3.64mA
则VT1的最大导通电流为3.64×50=182mA
在R1,R2,R3通路上的电流为9.6/0.8k=12mA
所以RL上获得的最大电流为182-12=170mA

也不知道这么算真不正确,呵呵

网友B:
假定VT1工作饱和时,Vbe=0.9V?

网友C:
:

只计算RC2 和 VT1 ,在RL=0 的时候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