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时干什么的!!!!指教

楼主(2009-05-08):
请具体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A:
re:

可能是用做8路告警量输入的电路吧!

楼主:
我上次发的那个好像是模拟量采集连接传感器的请高手看看

网友B:
稳压管是什么意思?

假如是模拟量采集连接传感器的电路的话,那接个稳压管是什么意思啊?另外稳压管也有可能影响模拟量的线性度!

楼主:
做保护电路的么?

网友B:
这样做保护可能影响检测精度的

楼主:
电流转换成电压值

这个我也看不明白.假如接入8个传感器,A0-A7接单片机,就一个上拉电阻把电流转换成电压值,也能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