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帮忙,毕业设计,产生5KHz三角波,阶梯波,两者同

楼主(2009-05-09):
我想产生一个5KHz的三角波,阶梯波,两者同步,同步方式是这样的,三角波从负最大到正最大,阶梯波为一个阶梯,然后在瞬间上升到下个阶梯,三角波在这个阶梯里又从正最大到负最大,如此下去,我用模拟的方法各做了两块板产生两种波形,可是同步解决不了,哪位高手帮忙想想办法,可不可以用其他办法产生和同步呢

网友A:
只要是公用频率源自然同步

网友B:
为什么不用一个板子做?

先做一个5K的方波。
然后这个方波同时输入到积分器和计数器就可以了吧。
1、方波积分成三角波。
2、计数器后面接DA或者用模拟开关或者继电器或者MOS管加电阻自己做个简单的DA。

网友C:
提问

一分二的时候是不是要加驱动电路?是否用2个跟随器就可以了?

如何保证两路信号处理的同步?相位的延迟是否一致?

楼主:
其实我不是电子专业的

4楼的问题我都看不懂,3楼的方案可不可以一个三角波对应两次阶梯呢

楼主:
有没有专门的集成电路啊

请问各位有没有专门的集成芯片做这个的

网友D:
:CMOS 4000 就可以

模拟的就任意找本电子测量仪器的什么书都有图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