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输入为小信号的施密特触发器会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2009-05-09):
输入的范围为0.05V-5V峰值的正弦波,希望输出的为TTL电平。请问下面的这个电路图会有什么问题吗?比如说由于噪声的影响而导致逻辑错误什么的。
还有,这个电路输出为正负电压,我打算用TL431将其变为全正,但是感觉这样过于麻烦,请问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

正反馈过大,滞后电压过大,最小输入不能可靠触发。
电平变换不是问题,直接使负向钳位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