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发射电路原来用的是外露16CM的拉杆天线,

楼主(2009-05-11):
(无正文)

网友A:
螺旋天线

可惜也会降点

网友B:
原来16cm约1/4波长,改成5cm约1/16波长

当然会大幅度衰减,积极办法是更换发射管来增加距离

网友C:
螺旋天线是正解

自己去网上找设计公式

网友A:
补充一下,这个频点应该有现成的,要不找厂家定做

网友D:
加感天线也可以

主要是天线的频率要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