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灯光调节电路

楼主(2009-05-11):
可控硅灯光调节电路
下面是我从书上找到的一个可控硅调光电路,按照原图上面的调试是可行的。但是我把灯换个位置,调试就不行了。具体是按照我修改后的(红色)图调试,却不行,那位高手帮忙分析下啊。

网友A:
调相触发电压应该加在可控硅的触发极跟阴极/阳极.

网友B:

灯泡的电阻在原电路中有降压作用,影响触发电压,该后不

网友C:
肯定不行

这样接肯定不行,可控硅阴极、控制极形成不了电位差,不可能导通,同样道理,T2也不会导通。

网友D:
不能随便改的,要有理论依据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