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音频放大保护电路

楼主(2009-05-11):
(无正文)

网友A:
(要求:在达到最大输出功率时正弦信号仍不失真)

那么,你要求什么条件限制输出功率?

网友B:
方法多着呢

1,高瞬态的AGC,
2,局部动态范围压缩(不是限幅,限幅会失真)
3,彻低解决,采用CLASS G, CLASS H

网友C:
3楼正解,还有种方法

柔性峰剪--当然,这是有失真的方法,只是失真时感觉不那么明显

网友D:
简单点可以取输出信号驱动线性光耦拉低输入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