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检测的问题,请大家赐教!

楼主(2009-05-16):
非接触式检测3万伏左右的50Hz正弦高压,因为考虑检测到的电压可能很微弱,同时与工频干扰同频率,所以我想检测后用如图所示的仪用放大器来进行放大,我记得仪用放大器要在信号源的二分之一处接地,如果是这样,这个地应接在那个高压检测部分的什么地方?还没有用过仪用放大器,也不知道这个高压用什么方式检测比较合适,请大家说说用什么方式检测比较好?以上想法是否正确?谢谢!

网友A:
应经过整流

楼主:
回楼上

请问整流是在高压检测后进入放大器前?
这样先进行整流是为何?谢谢!

网友B:
给你个建议试试

这个电路如果不接如信号,等于运放输入端悬空。
如果把两路信号接入反向端,同向端通过匹配电阻接地或简单的直接接地。这样信号电流可以通过两个放大器输入端回流。其实标准的仪用放大器都是这么接的。
最简单的办法是将R7改成两个10K电阻并将中间接地虽然衰减一些输入信号但可以通过其他办法来弥补。

按照TL084的参数,通过上述办法改进电路总失调电压应不大与12mV。如果选用失调电压小的运放,这一数据还可以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