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检测电流变化的电路

楼主(2009-05-16):
设备A待机状态电流为57mA,正常工作状态电流在0.9A以上。此设备由设备B供电。设备B要根据设备A的工作状态,调整自声的散热能力。
基于以上的要求,向各位请教一个可以检测电流变化的电路。
谢谢!

网友A:
用个三极管和几个电阻。

A和B共地的话。
如果不共地就用光藕,900mA时光藕才通。

楼主:
共地

用个三极管怎么实现

楼主:
你的电阻建议是阻值是大的?

有这样的电阻吗?

网友B:
电阻值都给你标上了

不到1欧姆还大?
如果还嫌大,改用差动电路。

楼主:
多谢指教

当设备A工作在待机状态时(工作电流是57mA),设备B不需要散热;当设备A正常工作时(工作电流是0.9A以上),设备B需要散热。按照gaohq 给的电路,当设备A工作在待机状态时,设备B也会散热吧?

楼主:
去做个实验看看,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