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阶RC无源带通滤波器的设计

楼主(2009-05-17):
我想用二阶RC无源带通滤波器对中心频率为10Hz的信号进行滤波,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A:
当然可以

网友B:
我看这个比较难做

我计算了一下, 前面低通,后面高通.
低通R取10K,到地电容取1uF
高通电容取3uf,到底电阻也取10K
这样就是5Hz到15Hz的带通,
没有考虑后面RC对前面的负载效应,没有考虑电路的稳定性.
所以要实现很难,另外这样下来信号已经被衰减了.
所以还是建议用有源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