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电容问题?

楼主(2009-05-18):
 芯片 的电源端 要接二个大小相差100倍左右的电容    电源是先接小电容的还是先接大电容的
我认为先接小的好些

网友A:
LOOK一下

学习下

网友B:
to computer00

滤波电容是先电解电容还是陶瓷电容呢?或者那种电容要好些

网友C:
那要看工作频率以及容量要求。

容量要求大时,使用电解电容便宜,并并联小容量的高频特性较好的小容量电容,例如瓷片电容等。

网友D:
00说得对

大电容目的是虑低频和储能, 再因为低频的特征波长较大,所以先接大电容,接完电容后的那段导线(小于特征波长)不容易再耦合进低频干扰了.后接小电容,小电容虑高频,高频干扰的特征波长短,所以我们要保证小电容离芯片越近越好,意思就是从小电容到芯片电源脚之间的导线要短,这样远远小于高频干扰的特征波长.另外小电容要选高频特性好的.

网友E:
大C->小C->CPU

对于芯片VCC的LAYOUT,原则上先进大电容再进小电容,大C->小C->CPU,效果要好一些。因为小电容的谐振频率要比大电容高,靠近芯片能够使较高频率分量的回流路径较小,按上述顺序即可使回流路径大小与其频率成分高低成反比,这样在满足去耦功能的同时,也会降低电磁辐射。

网友F:
看了00的链接。疑问:

1、滤波电容不是应该靠近电源吗?为什么要靠近IC?
2、靠近IC的一般不都叫去耦电容吗?

网友G:
oo的blog 太有才了

网友H:
关于多个电容接法

关于去耦电容的接法,一般原则:首先找到产生噪声的源头,然后用小的电容靠近最源头,次之较大的电容,这样做的好处是,对高频噪声压制效果更好。而小的电容相比大的电容更能压制高频的噪声。

楼主:
去耦电容中小电容的 作用是防止芯片中高频对外干扰  而不是外部对cpu有干扰

网友I:
14楼说的好像不对啊

网友J:
你们太牛了

楼上几位,从原理上分析,让人醍醐灌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