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机的遥控器怎么修

楼主(2009-05-19):
我的遥控器是tcl的,先是power键不起作用,不能关电视。后来也有个别的键有问题,请问有谁知道怎么修?谢谢了。

网友A:
呵呵,这个问对了

N年前我修过遥控器,还是很简单的
你这种故障很简单,首先有些键可以用,说明CPU与放大及红外管都是好的,遥控器的按键基本都是矩阵的,有万用表的话可以量一下就知道那一根断了.

仅供参考

网友B:
换个按键基本差不多

就是配件比较难找  祝好运

网友C:
一,用肥皂清洗按钮触点;二,用高B值铅笔涂抹按钮触点。

网友D:
楼主抽烟吗?

像这处问题一般都是摇控器用了很多年引起按键导电橡胶老化引起的,可以在失效的那个键那,用502把烟壳(锡)贴上去即可。或者找个铅笔在那涂几下。
还有一种就是有些是电池漏液把里面的引线 烂断了,这种原因一般有好几个键同时不能用,就不修了,直接换个新的吧。

网友E:
别用502,干了很容易掉。

用双面胶粘。要银色那种锡箔纸,金色的有的不导电。

网友F:
也来说说

前段时间刚好是广东的梅雨季节,我那用了六年的电视遥控器也是一两个按键无效了,采取清洗、铅笔涂覆当时均有效,但过不了几天又不行了。
后来用剪刀将其它无用按键的导电按钮剪下(拆开遥控器,一般都会有多余的按键),换到那个无效的按键上,搞定。
后来其它的遥控器按键也接二连三的出现失效,干脆花了15元买了个万能遥控器,真的搞定了。

楼主(2009-07-28):
呵呵,谢谢啊。

我量了没什么反应。有同事建议我买个晶振换了试试。

网友G:
不是晶振的问题

晶振有问题,所有的按键都会失效的。

网友H:
碳膜裂了

网友I:
拆开,用酒精擦一下。

网友J:
用橡皮擦一下

一般短线的情况很少,绝大多数是因为太脏了,
擦完就好了。

楼主:
我用酒精擦了

同事说不能用酒精擦,说有影响,建议我用肥皂水洗一下,我也洗了。

网友K:
一个新的遥控器不到10块钱!

网友L(2010-03-28):
清洗完用铅笔涂一下按键的位置吧,一般小问题都能解决的!

网友M:
本本的一个左键也失效了,懒得整......

网友N:
伙计,再买一个吧,不要万能的,现在什么样型号的都有,10-15块一个,我的老sony电视都能配的到,何况你的

网友O:
拆开,
装电池
用金属短路不能工作的键,如能工作,就是常见的,接触不良问题.
否侧就是线的问题了(这个现象很少)

清洁,
给导电胶加导电材料.(或是按导电胶/整块换,或是把某些用不到的键换过来)----这就是方法问题了.

一般故障有:
不工作:
1.电池漏液,----清洁与接线
2.晶振-----换
3.红外管----换
4.焊接问题-----重焊
5.驱动管----换

部分键不工作(前面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