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输出端加个这样的整流桥可以吗?

楼主(2009-05-19):
请问输出端加个这样的整流桥可以吗?
当初设计的时候是考虑防止输出端反接的,就是防止反接损坏TLP627的,但是这样接会不会出现输出端导通压降太高(整流桥里面的二极管有压降)继电器不能打开的现象呢?

BJ+和BJ-是外接继电器的。
ALARM低电平导通。

网友A:
可以。

没什么用吧?

网友B:
浪费了点

没有必要吧  你继电器多少V的啊

网友C:
也许是我经验不足,怎么感觉这图很怪。

还有光耦能驱动多大继电器呢?看看我这个开漏输出能不能用?仅供参考。
ALARM前端还有MCU复位闭锁功能,没画出来。

网友D:
关键:原来告警电平是0v

现在告警电平变成1.4V。如果楼主电路可以把1.4V认为低电平,加个这样的整流桥就可以,否则就不行。

网友C:
楼主的BJ+、BJ-是接继电器!

网友E:
这样的电路能驱动继电器?

网友F:
驱动一个继电器不要这么复杂,直接使用alarm信号接个7407

或者2803驱动就行了;

网友C:
楼主想隔离吧

网友G:
是我经验不足还是?

怎么觉得这个怪怪的,光耦隔离后怎么隔离后没有能量供应,还有光耦隔离后能有多大的能量整流驱动继电器?

网友H:
可以

很有创意哦

网友I:
不用加桥堆

不用加桥堆,做了继电器的反电动势保护怎么会损坏光电管呢?

楼主:

10楼: 是我经验不足还是?

怎么觉得这个怪怪的,光耦隔离后怎么隔离后没有能量供应,还有光耦隔离后能有多大的能量整流驱动继电器?

我的BJ+和BJ-是外接一个24V的继电器的,上面还加了一个24V的电压的,不过没画出来而已,现在就是起导通和关断的作用。

楼主:
12楼: 不用加桥堆

12楼: 不用加桥堆

不用加桥堆,做了继电器的反电动势保护怎么会损坏光电管呢?

//===================================================================

因为TLP627内部结构是达林顿管的,里面有个反接的二极管,如果输出反接不是要损坏TLP627的吗?

楼主:
4楼: 也许是我经验不足,怎么感觉这图很怪。

4楼: 也许是我经验不足,怎么感觉这图很怪。

还有光耦能驱动多大继电器呢?看看我这个开漏输出能不能用?仅供参考。
ALARM前端还有MCU复位闭锁功能,没画出来。

//==================================================================
加两个三极管有什么用呢?
能不能直接驱动24V的继电器呢?

网友C:
实际开漏输出怎么都需要一个三极管的,或者MOS管

我们两个图的区别就是:
1、我的开漏三极管是Q2,Q1是驱动,而你的电路开漏三极管是TLP627。我不知道TLP627的Ic_max能有多大,一般24V的继电器最小驱动电流也要20多毫安吧?
2、电源反接保护,如果电源接反,你的是用D14保护了TLP627,我的是D1保护了Q2。
其他的我们都差不多,还有,你的电路也确实很有创意,不过我以前在别的产品上看到过你这样的电路,有机会你可以看看爱默生的变频器OC输出电路,跟你的这个差不多,不过他加了个驱动三极管。
我也是新手,希望与你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