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个这样的RC滤波可以吗?

楼主(2009-05-19):
在电压AD0的输出端加个这样的RC滤波可以吗?
据我所知这样的话,电阻上会产生压降,就会出现AD0和ADC1电压不相等的现象。这样采样的电压不是就不准确了吗?

网友A:
D13干什么用?

楼主:

5V的稳压管,防止电压高于5V

网友B:
有源滤波

用三极管射随

网友C:
16位内的ADC可以,20位以上的ADC不可以

网友D:
感觉R4有点多余

ADC1处电压等于RL/(RL+R5+jwR5RLC6)*VAD0
RL就是AD的输入阻抗, w为信号角频率,
可见为了降低信号通过RC低通后的信号衰减, 需要保证R5小, 然后通过你设计的截至频率(-3db点)来算C6

网友E:
要看ADC有没有BUFFER

BUFFER可以看作是跟随器,所以没有关系.如果没有BUFFER,那么阻抗匹配就很麻烦,一般ADC都是有BUFFER的.

楼主:

也就是说这样的电路设计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B:
一般没问题

压降应该会小于1mv

网友F:
用运放做射随

恐怕要用运放做射随吧  三极管的话你那16位的ad就白用了
三极管射随的误差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