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运放选型的问题

楼主(2009-05-25):
(无正文)

网友A:
方波放大

如果是方波放大,一般都做不到很大的增益。因为一般方波信号的幅度都较大,这就对运放的电源电压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其次要考虑增益带宽级,注意转换速率。运放都有一个极限的转换速率。至于上升沿的问题,是否输入的上升沿也要满足一定的条件?交流一下

楼主:
re

到于输入的上升沿是否要满足要求,这一点不太清楚了,,,我想应该是要的了..

楼上的说的对,主要是考虑摆率(SR)和增益带宽积..目前的问题就在于不好选择增益带宽积.  其实我主要关心的是理论上应该选多大的GBW..

我们省里现在在进行电子设计大赛,这是题目中的一要求,因为是我的师弟在比赛,一始的时候是用一般的运放,根本不行,我跟他们分析了,说应该是GBW的问题,但我并没有遇到过此类问题

在网上查了些有关运放的资料,,才知道摆率..
开始还以为这道题目比较简单,,现在发现的确像楼上说的,方波的放大不好做呀..要是正弦波的话,应该简单多了..

下面是题目,邀请大侠讨论下..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25232521882.pdf

楼主:
还是弄出文字来好些

2009年电子设计竞赛试题(A)(本科)
脉冲信号放大、测试和变换
一. 任务
设计并制作一脉冲放大器、并对其进行测试、然后看其频谱;其基本结构如图所示

二. 要求
1.基本要求
(1) 产生一脉冲串:
① 重复频率为: 10 kHz
② 脉冲宽度: 10微秒
③ 上升沿: 小于2微秒
(2) 制作一衰减器: 使其输出幅度小于10 mV;
(3) 再制作一放大器:使输出能使A/D很好工作;
上升沿不能大于2微秒
(4) 存储脉冲信号;并能很好地观察脉冲上升沿;
2.发挥部分
(1) 将其信号作FFT变换,看其频谱
(2) 用任何方式显示其频谱
(3) 其它

网友B:
示波器用的那些高速运放呀!

楼主:
re:

超性能当然好咯,,,我上面也说过,我其实更关心理论上要多少合适...

网友C:
随便找个高速运放就行

才100K的速度.

网友D:
THS4031带宽100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