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431 的用法?

楼主(2009-05-27):
经常看到这个KA431用在反馈电路中,尤其是光耦+KA431的常见形式:
是不是当其参考引脚Reference的电压大于其内部参考电压2.5V时,其内部集成的三极管导通,既cathode极和anode极导通。而当Reference的电压小于2.5V时,则三极管关断,从而达到调整的效果?但是看到其说明说中的“programmable output voltage to 36V”,这个又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此时的三极管,相当于一个可调电阻

这与通常的放大电路中的三极管是一样的。不能称为“导通”或“关断”。

Reference端相当于一个驱动三极管的放大器的+端。“programmable output voltage to 36V”,意思是可以将输出电压设置至高达36 V,而不是它能接受如此高的电压。

网友B:
查芯片资料就好了。

楼主:
谢谢二楼 IC921

原来该三极管相当于工作在放大状态,因为我看它的B极是由内部的比较器输出端来控制的(比较器只是输出高低电平,理解没错吧?)所以我怎么也看不出它相当于一个可调电阻,导致了我理解为要么“导通”,要么“关断”

网友A:
R端通过外部电路与K端连接

从而实现线性调节,因此不是通断的问题。

调节特点总结如下:K端电压如升高,则R端电压也跟着升高,三极管导通增强(相当阀门开度增大),降低K端输出电压。其结果是一个负反馈----请注意三极管是接C极,以反相特性控制K端电压。

楼主:
明白了

完全明白了!谢谢指点

网友A:
所说这个器件外接电容有些讲究

不然容易振荡。详细我没有研究整理过,一时说不清!

楼主:
o

已经帮很大忙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