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PT100测温,精度0.3度,大家看看这样做行不行?

楼主(2009-06-03):
如题,最近领导要俺做一个测温电路,要求精度达到0.3摄氏度,想来想去打算用PT1000+恒流源+仪表放大器来做,电路原理简图如下。
使用日本林电工的PT1000,特性还不错。恒流源使用浙江大学的DH905,仪放使用BB INA101或者AD 624。零度时输出电压约为 50uA*1K*50V/V=2.5V  100摄氏度时输出电压约为 50uA*1.4K*50V/V=3.5V。
问题:
1 以前没有做小信号放大的经验,不知道这样做行不行?精度能不能达到0.3度?
2 INA101和AD624都不便宜,有没有便宜些的高精密仪放?恒流源除了DH905,有没有更好的选择?
3 这个测温电路工作环境比较差,肯定存在干扰,设计中使用了仪表放大器,能不能有效抑制干扰?
4 电路做出来后得进行标定,请问这个电路该怎么标定呢?

以上这些问题,有经验的朋友和版主帮帮忙,多谢。

网友A:
仪表放大器的放大倍数由谁确定?

网友B:
测温范围是多少

量程没确定,绝对精度意义不大吧,
所以没法说

网友C:
参考一下

实用的温度量测教程 22页 1.2M PDF版.pdf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6/20096394428273.pdf

楼主:
To yewuyi

你好,放大倍数50V/V

楼主:
To g1234567

你好,测温范围20-100摄氏度,AD参考电压5V 或 3.3V

网友D:
你这个方案也搞的太复杂了!

电阻才1K变到1K4范围比较窄还是好做的
怎么用50UA的电流呢?一般都是MA的用

网友B:
我的看法(讨论)

1 以前没有做小信号放大的经验,不知道这样做行不行?精度能不能达到0.3度?

  目标精度:<0.375%;我认为可以实现.

   这里取决与:
   AD的精度选取---[10bit精度(约0.1%):12bit以上的AD],
   相关重要器件的温漂(40℃计算):  ?
   系统误差(含软件的处理方式):   ?
   干扰    :            ?

2 INA101和AD624都不便宜,有没有便宜些的高精密仪放?恒流源除了DH905,有没有更好的选择?

  DH905没用过.
  我更愿意使用电桥的方式.

3 这个测温电路工作环境比较差,肯定存在干扰,设计中使用了仪表放大器,能不能有效抑制干扰?

    仪表放大器具有高共模抑制比,可以很好的抑制共模干扰信号;

4 电路做出来后得进行标定,请问这个电路该怎么标定呢?

  这种方式我一般在软件中设置系数来标定.

网友E:
楼主非常有钱

但不能这么花呀,不就0.3%嘛,用个LM358,TL431,大概¥2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用什么恒流源,会多出很多麻烦的。

楼主:
To fzyuan:

fzyuan很热心啊,经常见到你。
这个东西用在医疗电子设备上,对成本要求不高,所以“不差钱”,呵呵。
0.3%不是那么容易达到的哦,日本人只能做到0.2而已。电阻的原始误差、时漂、温漂,放大器的误差、温漂、失调电压电流,AD转换器的误差,再加上PT1000本身的误差,都算起来就很可观了。
这个电路之前有人做过,他用的是电桥+TL074,精度很差,1度都达不到。这次领导下了决心,一定要做好,所以才想出恒流源+仪放的方案。

楼主:
To tyw

已经参考,谢谢。

楼主:
To g1234567:

AD我打算用AD7665,16位AD,特性不错。
PT1000使用日本林电工的,这个我们自己测过,用我们的水浴锅和及时利万用表测,和PT1000分度表一模一样,日本人做的不错。
剩下的就是放大电路和干扰了,这个还不知道,调试后才能知道。

电桥也是个不错的方案,但在我之前有人用电桥+TL074做的,结果精度连1度都达不到,不知道是因为电桥还是Tl074,所以我打算用恒流源+仪放。另外,请问如果使用电桥,那么桥臂上其他三个电阻是不是得用高精度低温漂的?,比如0.1%

那个干扰抑制,我担心的是:仪器放大器的IN-接在了地上,这样会不会削弱仪器放大器抑制干扰的能力?

楼主:
To Again_gyf

复杂? 呵呵,请教个简单些的方案?

网友E:
不知道楼主对0.3%的精度是怎么理解的?

一般来说是采用引用误差,量程是100度的话,那么任何值的允许误差是0.3度,折算到Pt1000的电阻就是1.155欧姆,如果采用50uA的激励源,折算到电压约为57uV,如果用LM358来做的话,基本可以在环境温度20~30度范围内保证精度。如果用OP-07来做,环境温度的影响就可以忽略了。
当然,上面的分析没有考虑系统中所有的误差源。
如果你愿意花上25元钱(包括运放、1k精密电阻、AD等主要器件)电路精度做到0.05%都没有问题,而且功耗在0.5mA以下。
附图仅供参考。

网友E:
网站对IE之外的浏览器支持不好,贴图忒恶心

如果希望得到更高精度,可以将U1换成OP-07,并将其电源采用双电源,桥路供电必须同U2.

网友F(2009-09-15):
OP07我们这里才卖2元零售,不知道会不会是假货,怎么鉴别呢?

网友G:
手册上就有测试电路。

网友H:
电路贵不贵不重要,准确度高不高不重要。
重要的是温度漂移要小。
生产时可以校准的。

网友F:
to 17#
查了好几个厂家的手册,只有一家ANALOG DEVICE有测试电路,并且只有失调电压、噪音测试,没有温漂测试电路。

to  18#
有道理,问题是我买了op07并且用上它了,我怎么知道它温漂小不小呢?我怕买到假的。

网友G:
温漂,顾名思义,测试电路搭好了,简单放到高低温老化箱去给它享受一下冰火二重天……得到两个极值之差,除以温度之差就可以大致估算出来了。

网友H:
温漂的参数,运放里有说明的。
LM324比较差,OP07还可以。
可以选择OP07的改进型,性能会高好几倍。

网友I(2010-06-17):
顶  我有机会也搞一个玩

网友J:
LM358和TL431就别想了,100度时自身的温度漂移就超1%了

网友K:
楼上没仔细看吧,100度是需要检测的温度,不是LM358的工作温度。

作为合格的运放,楼主要求的40度温差范围,温漂不可能超1%的,而是0.1%以下。
不说高精密电阻,就是较好品质的金属膜电阻,温度系数25ppm,40度温漂也能做到0.1%。
TL431的温度系数一般是10~20ppm,40度温漂也在0.1%以下。
三项相加没超过0.3%,因此理论上LM358+TL431的方案是可以实现0.3%的设计要求。
但LM358的失调电压较大,加上偏置电流影响,而且TL431的初始精度也达不到0.1%,因此量产要符合设计要求的0.3%,必须做最后标定。

网友L:
15楼图有错。
UIB的正负输入端接反了。

网友J:
回复 网友K:

系统随机误差不是这么简单叠加的。100个25pmm的电阻串联,最后的温飘可不是25ppm×100,也不25pmm。
TL431典型是50ppm,LM358影响温度系数不是一个,是所有温度系数的综合(Ib,vos,cmrr,psrr等都变),变化10度输出可能大于0.1%(放大倍数越大飘的越厉害),OP07C温度变化10度的话,输出也较明显有变化,OP27A会有明显改善,可以观察仪表预热期间的输出。
使用LM358就不会使用精密电阻,不然一个电阻的价格就高于运放,一般1%金属膜电阻的温度系数远大于50ppm,遇到好的厂家才能拿到50pmm的电阻,一般的厂家都不知道多少pmm。即使是0.1%的电阻,一般也是50ppm,25pmm的要贵很多。
系统随机误差是无法用标定来解决的,标定只能矫正特定环境下的误差。

网友M:
要达到高精度,最好用查表的办法,可以补偿阻值、放大器的误差和非线性。电路做好后用一个电阻箱逐点测量,将结果做成表存在单片机里。用这个办法应该也能补偿一部分温漂的影响。

网友K:
回复 网友K:

系统随机误差不是这么简单叠加的。100个25pmm的电阻串联,最后的温飘可不是25ppm×100,也不25pmm。
关键部位能影响精度的元件就那么几个。
TL431典型是50ppm,LM358影响温度系数不是一个,是所有温度系数的综合(Ib,vos,cmrr,psrr等都变 ...
随手google一下,20ppm的431不少于3个。
引用 网友J:

如果仅依靠元器件个体的高性能高精度才能设计产品,那我们曾见过的和没见过的很多测试设备难道都是虚标来忽悠人的?

大家接着讨论……

网友J:
20ppm的TL431和50ppm在价格上差了好几倍.OP07C和OP07A就差了3-5倍的价格.
主要器件的性能基本决定了最后的特性,如24位ADC不一定是高精度,但8位的ADC永远不可能做出高精度.
用2RMB做到0.2%的基准我都不太相信(考虑各种漂移),不用说整个仪表.
所有仪表的精度都是在实验室环境下的初始精度,根据使用环境,实际精度不同.比如一台6位半的电压表,电压档精度为0.002%(25度),还温度漂移为20ppm,有时间漂移等.不考虑其他因素,1年之后这台表就不那么准了.
做过仪表的应该知道,温度漂移/线性度/分辨率等远远比初始精度重要,初始精度都是可以标定的,特别是查表法,初始精度可以做的很高.但温度一变,如冬天和夏天,查表法误差不可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