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13的ce压降

楼主(2009-06-03):
想通过9013控制灯泡的亮和灭,51单片i/o控制9013的基极,灯泡两端电阻值为11欧姆左右,(亮后的电阻不知道没测),如图所示,现在的问题是9013完全实现不了我想要的通断控制,开通后灯泡两端的电压差只有零点几伏。而我期望开通时灯泡两端的压差接近5v,关断时压差接近0v。换成9012后好点,但是关断后压差为0.4v左右,但是开通后的压差只有3.6v左右。望高手指点!

相关下载

网友A:
那个电流多大

那个电流多大?算一下你的9013受不受的了,还有就是r2小一点了

网友B:
普通51单片机的高电平驱动能力太弱,换成PNP的8550,

弄到灯泡上面去控制,用低电平驱动三极管。

楼主:
特意弄到下面的

to:computer00
不能弄到灯泡上面控制啊,因为我5v我有地方要用,特意弄到下面的。我用9012是可以的,只是开通时灯泡两端压差只有3.6左右。我希望是压差有4.5左右或者更高!

楼主:
to lhj200304

灯泡5v电流为40ma左右吧。现在就想用pnp的管子或者mos管算了。没有找到合适的。

网友C:
确实是因为“普通51单片机的高电平驱动能力太弱”

网友D:
楼主会不会用三极管?

网友E:
好变态的接法

我觉得这样,三极管只能在放大状态,不能饱和(想达到接近5V不可能,设计都有问题)

3.3 = R2*Ib +0.6 + (B+1)*Ib*Rled
    = R2*Ib +0.6 + (B)*Ib*Rled  //约等于

Vled = 2.7*B*Rled/(R2+B*Rled)

假设B=100 Rled=10欧姆
Vled = 0.34  B越大Vled越大,R2越小Vled也越大

瞎分析,大家看看,不过这样接真变态

网友F:
建议用MOS管

建议用MOS管,建议用MOS管,三极管的导通电阻太大,使的电压在三极管上的压降太多,而灯泡上的压降有太少.

网友G:
re:

不可能达到要求的,,就算是直接将CE端短路,灯泡两端的电压都只有3点多伏,,
主要是还有那个3.3欧的阻在那,,,11/(11+3.3)*5 = 3.846 V   楼主达到了3.6V,结果就应该是这样的..
...

楼主:
灯泡工作时候的电阻应该不止11欧姆吧

灯泡工作时候的电阻应该不止11欧姆吧,发热的时候应该大的多。
to:zyboy ,你不知道我用在哪里,怎么知道我这个接法变态。

网友H:
几点建议(有点变态)

1.不要用Protus,那个东西有害无益。
2.9013的ICmax足够你点灯泡吗?
3.灯泡点亮的电阻肯定大于冷态电阻,并且可以通过测电流和电压的方法算出来。
4.灯两端电压=(电源电压-三极管饱和压降)*(3.3Ohm电阻和灯泡的分压比),算算有了3.3的电阻,你的灯泡还能分到多少V电压呢?
5.三极管的饱和压降与饱和深度有关,数据手册给出来的饱和深度一般是Ic=20×Ib或者是Ic=10×Ib条件下的值,点个灯泡,就算100mA,按10倍算,51也就甭想了,级联或者换单片机吧。

网友E:
这还不变态呀?

9013换成9012?你电路设计时候还可以NPN和PNP互换呀?

网友I:
算一算

1,减小R2看看。
2,L1的电流有多大?R6的压降+EC间有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