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模拟面试基础题,看看你会不会做

楼主(2009-06-03):
TI模拟面试基础题:大体意思是用一个3.3V 16mA的脉冲信号去charge一个100pF的电容,要charge到电容的99% 需要多少多宽的脉冲?

网友A:
LZ能说明脉冲信号的内部阻抗是多少吗?

网友A:
我说错了

应该想问LZ,脉冲频率不是固定的吗?

楼主:
脉冲频率

脉冲频率就是要你算出脉宽才能知道呢

网友A:
再问一个问题

LZ说的CHARGE一个100PF的电容到99%,这个99%是指:只要有时刻达到99%就可以,还是指再CHARGE到99%后,一直保持99%之上?

网友B:
re

    忘了,只记得电压充电了.
  好象是这样:
  Q=I*t=U*C

==>  t=3.3*0.99*100*10^-3/16(us)

    =20.4187us

网友C:
用笔算的就Pass掉了,仿真的还行。

网友D:
到电容的99%是什么意思?

网友E:
和上升时间有关

要5个RC时间吧

网友F:
这个TI的出题考官应该炒掉

网友G:
能被TI叫去面试已经很牛B了

网友H:
楼主言不达意

估计可是是这意思:
3.3V电压脉冲,最大电流为16ma,对一个初始电压为0的100PF的电容充电,脉宽多宽才能使电容充电至3.3V的99%?

楼主:
》》

>>
3.3V电压脉冲,最大电流为16ma,对一个初始电压为0的100PF的电容充电,脉宽多宽才能使电容充电至3.3V的99%?

就这个意思,是英文写的我翻译过来的大概意思

高手们请指教啊

网友B:
晕!我看成恒流充电了.

要求自己加个最小电阻吧

 Rmin=3.3/0.016;

t  = RC ln(1/0.01)≈0.095us

网友H:
楼主直接上英文原文更准确,译成中文往往啼笑皆非。

网友I:
高手都不屑回答,新手来讨论吧

两个问题:
1、不管脉冲是直流还是交流,当脉冲电平为低时,电容肯定是要放电的,题目的意思难道是只要在某一时刻能达到99%就行?

2、电流会随着电容电压的升高而减少,肯定会越充越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