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C滤波电路问题(急!希望大家能帮忙解答,谢谢!)

楼主(2009-06-03):
   下面是2个电路原理路,请问电容C1直接接地和接到运放输出端具体原理上有啥区别?还有第一个电路的品质因数Q如何推导呢?麻烦各位能耐心解答下,毕设论文要用,谢谢~~~

楼主:
RE

不好意思,我是问下面这个原理图的品质因数,我查到的资料都是上图的那种滤波器,不知道它们有啥本质区别。。。而且我实际测试中发现下面的这种方案效果更好

网友A:
RE 是二介低通有源滤波器

网友B:
自己看书吧

你们的模拟电路教材上面就有
实在没有你就百度知道一下sallen-key滤波器

网友B:
这个是资料英文的

 貌似是TI给的
http://focus.ti.com/lit/an/sloa024b/sloa024b.pdf

网友C:
技术交流版面老tyw发的

    ○ →→ 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 586页 57.6M.pdf ←← ,有导读书签高清版,美国佬写的,喜欢就搬回家,哈哈 (3358字节)  tyw 10 257 06-01 16:13
里面讲得够详细。
另一本
○ →→ 图解测量电子电路设计 滤波器篇 远坂 274页 17.2M pdf ←← ,还是鬼子的 (1615字节)
里面也有。

楼主:
RE 6楼

  非常感谢您推荐这么好的书,我先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