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发烫呢?(ADC AD7712的稳压芯片)

楼主(2009-06-03):
请大侠们看看我的电路图。AD部分-5V供电使用-15V电源通过79L05转换而来,结果使用过程中79L05很烫,但没有坏。为什么呢?-5V只给ADC供电,而且ADC最大消耗电流1.5mA,在稳压芯片上消耗的功率也不大啊。-15V除了给79L05供电外还给一个DAC供电。电路图如下:(ADC使用的是AD7712)

楼主:
电容搞反了

幸好没爆炸

网友A:
只能是功耗问题

ADC最大消耗电流1.5mA,在稳压芯片上消耗的功率也不大啊

自身的静态电流也是要考虑的。算起来,应该有几十mW

网友B:
电容反了居然没炸!

看来电容选的挺合适~ 要不早就发现问题了 哈哈

网友C:
图上没看出来啊

图上我砸没看出来电容反了啊?

是你们判断的哦?

楼主:
是反了

负电源处钽电容反了
主要是79L05最大输出为50mA,所以虽然反了,短路了,电流却不够大,所以没有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