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手求助调音器制作方案

楼主(2009-06-04):
向高手求助调音器制作方案:

调音器用于小型民乐队校音,

设想是用软线从主机盒引出拾音探头,

拾音探头适宜用于多种民乐夹持,仅设(440HZ)A音,

用LED或指针式表作指示,显示可采用成品小型调音器的-dB,校准中心位,+dB的方式,

优选:指示屏大且清晰,电池供电,简单的非单片电路,或借用大屏数字万用表改制方案。

另求助提供调音器原理制作的书刊,网页资源,在此先谢了

网友A:
有点难懂

我是做舞台音响电路设计的,但对你所列的条件还不很懂要的是什么方案?调音器?

网友B:
这个东西好象有专用芯片了……

一般叫电子校音器,给乐器定音用的。例如钢琴调音,通常是靠调音师听,通过敲击标准音叉,跟钢琴的音进行对比,调到相应的音高。这对调音师的听力要求较高。
有时在现场,环境噪声比较大,用耳朵听调起来困难。使用电子校音器就很方便了,音高直接显示出来,一看就知道是否准了。
自己做的话,可以通过FFT,找到一个频率最低的峰值,它往往就是某个音的基频了,这个频率就可以作为结果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