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采样弱信号的问题

楼主(2009-06-04):
对直流高压采样,因应用限制,采用电阻分压方式,分压电阻要求用大阻值,使得分压电阻上流经的电流不足1uA,可能还要小于0.5uA,不知这么小的信号可否可靠采样,用运放,请大侠指点!

网友A:
可以

用FET输入级的运放。一般只需pA级电流。

楼主:
请教楼上

一般常见的这种运放都有什么型号?在什么价位上?

网友A:
除了这个参数之外,运方还有很多参数。

比如带宽,压摆率,噪声和失真等等。你可以去ADI或者TI的网站上搜一下。Parameter search,找Ib小的就是。

网友B:
要求什么精度?

如果1%的话,LM358就够了。再高到0.1%的话,TL061、081、071应该差不多了,
再高到0.01%的话,可以采用SGM8521之类的。

网友C:
没问题的,输入阻抗高一些就可以了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

我找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