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一下:AD7712转换数据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9-06-20):
为了测试ADC自身测量误差,我使用标准电压源(数字源表输出电压)作为AD输入端电压,但在采集过程中有些数据测量误差较大,有些测量误差较小。数据如附件内表格所示,黄色部分为测量误差较大的数据,总结起来就是2V测量误差很小万分之几,4V测量误差很大在百分之几,5V测量误差很小万分之几,6V又达到百分之几。我的执行步骤为,每次初始化完ADC后,进行数据采集。

请帮忙分析一下我的问题处出在哪里,谢谢您!

网友A:
你这个应当是从AIN2输入

1 你可能没有校零。因此两头准确度(误差小的)要少一点。
2 AIN2的输入,是单端输入。需要更加注意干扰问题。它的Offset Error和Offset Drift都比较大。
其它等他们来看看

楼主:
执行了自校准和背景校准

!!!

网友A:
如果条件具备,不妨做一次系统校准看看

http://www.analog.com/static/imported-files/data_sheets/AD7712.pdf

楼主:
en

采集4V输入电压时数值为3.92V左右,采集4.03V输入电压值时非常的准,误差在万分之几左右。

楼主:
执行了系统校准,仍然存在该现象

输入端,基准源使用电池供电依然存在该现象。
是用示波器观察ADC供电以及基准源输出,可以看到峰峰值20mV左右的交流干扰,不知是否会由它引起此现象?

网友A:
把接线情况详细说明说明

最好是现场照片加标注

楼主:
接线

就是使用标准电压源(数字源表)输出做AD输入,同时在AD入口处使用6 1/2位数字万用表检测电压值,与ADC采样值进行对比。

楼主:
问题找到了

是时序上的问题!
谢谢了!尤其是921版主!呵呵

网友A:
呵呵,不客气

能否具体说说时序是如何影响的?

楼主:
是这样的

24位数据,我分了三个字节存储,结果时序不对,最高字节只读了七位,然后将第九位当作第八位了,所以当第八位第九位数值不同时比如01或10就出现了差80mV的情况。

网友B(2015-08-05):
楼主能否贴出例程参考一下程序如何编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