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C充放电电路对电容的要求

楼主(2009-06-21):
请教:RC充放电电路中,一般选用什么电容比较合适?

如果选用钽电容,钽电容的那些参数对充放电电路的控制时间影响比较大?如漏电流,ESR等等?

谢谢!

网友A:
RC延时电路精度不高,所以一般没有特殊要求

网友B:
放电的目的是?

这个不知道可不行。

楼主:
re

是用于计时的。

发现使用国产的钽电容替换进口(AVX)的钽电容后差异较大;而且部分计时超出要求的产品更改钽电容后可变合格,但是对比两个钽电容(漏电流、容值)并没有一定的规律。ESR不知道如何测试。

不知道是否有其他因素影响?

网友C:
计时要准确不能用RC,要不然你的大部分产品超标

即使现在不超,你用高低温箱试试

楼主:
re:5楼

您说的是电容的温漂问题吧?

如果不考虑这个问题,钽电容的哪些参数对RC计时电路影响大?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