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这个一介滤波器的公式中jw是代表什么

楼主(2009-06-21):
如图
请指点

楼主:
这个图比较清晰

呵呵

网友A:
不是jw,而是jω

不是jw,而是jω

这个东西没有什么特别,是电工上关于虚部的记法。回去看看书就OK!

楼主:
哦,谢谢了!

如果去掉了那个电容,就成了反相比例放大器了!加了这个电容进来后为什么对电路影响这么大,原本还以为是旁路电容呢?汗

网友B:
jω为角频率,至于为何是虚数,那是欧拉(Euler)的贡献。

欧拉公式:

e^(j x) = cos(x) + j sin(x)

欧拉将e指数在复数域中作了拓展,以至于使e指数和单谐函数(复数域)自然而平滑地联系了起来。

正是因为这种关系的成立,才有后来的一系列“频域变换”的出现,如:相量(单谐),傅里叶级数展开,傅里叶变换等等。

楼主:
谢谢了!

非常感谢

网友C:
jω中ω表示频率 j表示相位

所以用jω来描述既可以表示频率特性 又可以表示相位特性

网友B:
相位在这里“ωt+θ”,和j无关,j只是个“帽子”

网友C:
re:LS

说“相位在这里“ωt+θ” ” 那是用三角函数去描述时才会出现显现的相位θ

而用6楼你的复数描述法 则不会显现有相位 只能通过虚部(j部)和实部的比求反切就是相位  所以不能说“和j无关”

网友D:
re

不同维数的信息映射到一个平面,方便运算
没有“没有意义的量”

网友B:
re 10 L: “ωt+θ”并非只是在三角函数中,如e^(j(ωt+θ))

相位有两重含义:

1)时域上而言便就是 ωt+θ(实际上是ωt+θ(ω))
2)频域上而言便就是 θ(实际上是θ(ω))

注:单谐信号的频域变换(相量表示)是A(ω)e^(jθ(ω))

所以说j是一个“帽子”,是用来“修饰”后面的“相位”的。

网友E:
晕了,听不大懂

HWM与hartcomm讲的好,可惜听不大懂

网友C:
这样的表达没听说过 有些迷糊

2楼中的A=Uo/Ui 实际上是传递函数 是频域函数(ω为变量 没有时间t 除非是时变系统) 不会出现ωt+θ
所以我说不会显性出现ωt+θ。

“e^(j(ωt+θ)) ”是一个单变量时域函数 实际上还是三角函数 不是频域函数 ω是认为是个常量

“单谐信号的频域变换(相量表示)是A(ω)e^(jθ(ω))”? 单谐信号的ω为已知值 是个常量 即“单谐信号的频域变换(相量表示)”是个数 而不是函数(不是频域函数) 那么θ(ω)就不是函数,也就没这种写法

好像越来越乱了.....

---------------------------------------------------
引用 网友B: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12楼: re 10 L: “ωt+θ”并非只是在三角函数中,如e^(j(ωt+θ))

网友B:
to 14 L: 回到楼主的东东。

仅看R,C(舍略掉其它的多余东西)。

令 Ui = U0 e^(j(ωt+θ))

由KVL得

Ui = Ur + Uc
   = I R  +  ∫(I/C)dτ

其中Ur为R上的电压,Uc为C上的电压。整理得:

R dI/dt + I/C = jω U0 e^(j(ωt+θ))

解得:

I = (U0/R)((jωRC)/(1+jωRC))e^(j(ωt+θ))

因 Uc = ∫(I/C)dτ,将上式代入有

Uc = (1/(1+jωRC)) U0 e^(j(ωt+θ))
   = Zc / (R + Zc) U0 e^(j(ωt+θ))
   = Zc / (R + Zc) Ui

其中 Zc = 1/(jωC)

这样,就有:

Uc/Ui = 1/(1+jωRC)
      = Zc/(R + Zc)

注:以上所解过程,纯粹在时域上进行,若用到频域求解,形式将非常简单

网友F:
lz看看“信号与系统”,ok?

楼主:
哇,大家高见

呵呵!百家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