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功率因数与电感量的关系

楼主(2009-06-22):
AC125V,0.1A,电阻取了1250欧姆,此电阻是市场上的管形电阻,电感量约等于0。此时功率因数为0.99以上。
如果要求功率因数在0.75至0.8之间。则要电路中串多大的电感?这东西应该如何算?请路过的大侠指点指点。

网友A:
很基础的东东,算一下R和L的总阻抗,且分析其在复平面上的

参照功率因数的定义,解之。

楼主:
谢谢楼上大侠

小弟有10年没看过这方面的东东了,当初学习也没努力....
现在看也看不懂,惨呢!

网友A:
复平面上的直角三角形总会算吧。

楼主:
正在看书

cosф=R/|Z|,这里Z也算是算数吧,好像与电压没关系嘛。真的看不懂。
现在都忘记完了

网友B:
确实与电压没有关系

要是与电压有关系,那倒麻烦了,用电设备的功率因数随供电电压变化,你说是不是**烦?

楼主:
帮我算算吧

0.1A,电阻取了1250欧姆
0.15A,电阻取了833欧姆
2A,电阻取了125欧姆,电压为250V。
这三路负载都要满足功率因数0.75至0.8之间,要分别串多大ml的电感
谢谢各位了

网友C:
有电流i不需要功率因数

串联电感:L=((u/i)^2 - r^2)^(1/2) / (2Pi*f)

楼主:
谢谢

串联电感:L=((u/i)^2 - r^2)^(1/2) / (2Pi*f)
u=Ri,上式不就为0了吗?

还有式中的f应该是50吗,2Pi应该是多少呢,^2是平方的意思吗,^(1/2)是不是开根的意思?

楼主:
谢谢

cosф=R/|Z|
现在找到这个最简单公式,式是复数Z应该怎样算才得出电感的感量。

网友C:
Pi=3.1416926、f=50Hz

f是50Hz,2Pi应该是6.28...,^2是平方的意思,^(1/2)是开根的意思.

楼主:
谢谢

L=((u/i)^2 - r^2)^(1/2) / (2Pi*f)
式中的u/i及r是不是欧姆定律中的u=iR
应该不是吧,不然这等式就没意义了
那么这uiR又是什么值呢

网友C:
R、L串联电路中R、L与功率因数cosф的关系

设功率因数为:cosф=R/|Z|
则:L=(R*tgф)/(2Pi*f)

楼主:
谢谢啦

谢谢楼上大侠,昨天出差去了。谢谢。

楼主:
看看是不是算对了

设功率因数为:cosф=R/|Z|
则:L=(R*tgф)/(2Pi*f)

cosф=0.75
R=1250
代入上式L=2.8mL
对吗?谢谢

网友C:
楼主计算的不对

cosф=0.75,则ф=41.4度,所以tgф=0.8819171;计算后电感L=3.5(H),即电感量为3.5亨。不是2.8毫亨(mH)

楼主:
谢谢

小弟一时糊涂,没乘电阻。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