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烧掉以后可能出现的情况

楼主(2009-06-22):
短路的情况
会不会出现只是BE短路的现象
会不会出现只是BC短路的现象
会不会出现只是CE短路的现象
会不会出现BCE都短路的现象

断路的情况
会不会出现只是BE断路的现象
会不会出现只是BC断路的现象
会不会出现只是CE断路的现象
会不会出现BCE都断路的现象

求教各位,最好能解释下原因

网友A:
ce短路

ce短路我经历过

楼主:
三端短路和断路我也是经历过的

网友B:
to 1

一般要是高压下损坏的话,就是三端短路。
大电流烧毁的话,断路的比较多;可能先烧铝线,也有可能先烧发射极,但由于烧毁的同时有溅射,导致部分肯能会短路
具体的看一下三极管的制造工艺就明白了

楼主:
楼上 这个就比较晕了

我这里的IRF4905 用在24V的电压下 烧掉了
三端都短路了  应该不是高压的情况吧 。

网友C:
我遇到的多是C和E 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