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使用ADI公司的ADR5040的时候发现的问题

楼主(2009-06-24):
我前段时间使用ADR5040做参考源,在没有使用运算放大器跟随的情况下直接输出给负载,发现在使用的过程中莫名其妙的ADR5040不工作了,导致参考电压由原来的2.048V上升到2.7V左右,怎么都查不出问题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A:
建议

把后面的电路断开。没问题的话检查负载是否符合要求。
如果还有问题,看输入是否正确。
还有问题就换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