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OS管压降问题

楼主(2009-06-29):
求教:俺做了个升压器,低压侧12V供电,3525做PWM,驱动IRF3205,驱动电压3V。3205和脉冲变压器变压器原边串联,接到12V电源。问题是一通电,12V电压全降落在3205上,变压器原边两端没电压。根据3205手册,3205导通管压降应该小于1V。求教如何让12V电压加在变压器上。十分感谢。

网友A:
驱动电压3V也太低了点吧

电路是怎么接的?
IRF3205的S极应该接地,D极接变压器。

楼主:
回lyjian

哦,谢lyjian。我是D接变压器,S接地,Vgs3V多一点儿。IRF3205的Datasheet说驱动电压是2—4V。咋回事儿呢~

网友A:
仔细看看规格书中2—4V导通电压的测试条件

楼主:
回复:lyjian

3205的驱动是20V一下,我看错了。不好意思。
我现在加到10V,电压还是降在Vds上,变压器根本没有电压,这是咋回事。
求教了,谢谢。

网友B:
IRF3205的驱动电压应大于5V,最好在7-9V

楼主:
补充

现在我的管子能导通,但是电压全降在管子上,而不是变压器上,这是为啥?
求教诸位了,谢谢。

网友C:
怎么测得啊?

不会是让它导通就测吧...那样Ron更低的MOSFET都比不上几匝铜线的电阻低啊...

网友B:
用示波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