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容量的电感买不到?

楼主(2009-06-30):
小弟这段时间在做一个工装,前些天在论坛上请教了大侠们关于电感量的计算方法,可是市场上居然没得卖的!
125VAC0.1A功率因数要求0.75至0.8之间,如果按照电阻串电感的方法来达到功率因数,则要串近3000m L的电感,我电话里问了好多电子市场的商家,都说太大,做不了?有这种事吗?

网友A:
自己绕电感啊,想要多大都可以,

呵呵,电感设计肯定要计算的,要有理论依据的,不能盲目乱来,

-----------
什么是电感?
-----------
    电感就是一段导线绕在磁/铁芯上。把导线接在电源两侧就会短路,而把电感接在电源两侧,理想情况下不会消耗任何功率,神奇吧!多了个芯就如此不同!

    有些网友把PC机电源滤波电感接到万用表电感档一测,咦?怎么读数是0啊。是不是电感表不准啊?这显然是没有接受过正规培训的结果。PC滤波电感中是有直流电流的,会产生一个偏置磁场,导致磁芯饱和,所以,这类电感都用磁导率很低的磁性材料制造,或者开气隙,避免磁饱和。如果你直接测试,电感近乎于0。比如:额定电流为10A的滤波电感,为了能准确测试其电感值,就必须先在电感上加入10A直流,然后再测试其电感,而万用表不能提供这么大的直流偏置电流,所以,这种电感不能直接测,用万用表测出来的值都是错的,没经过培训的人就会做这样的傻事。

    为什么我的AD电路接了电感不起作用,仍有干扰呢?很显然,电感失效了,此时电感相当于一根导线,等于你什么滤波措施也没加,当然会被干扰,没被培训过的人此时往往怀疑电感不起作用,甚至怀疑LC滤波电路是否真的有抗干扰作用,进而放弃选择使用 LC滤波,觉得它无效。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眼中的电感实际上只是一根导线,不是LC滤波理论没效果,而是他们的电路根本不是LC,当然没有LC滤波作用啦。那怎么做才能让L呈现电感的作用而不是一根导线呢?这就需要参加专业培训了。

--------
电感种类
--------
    铁芯电感器
        电源滤波扼流圈
        交流扼流圈
        电感线圈(空(气)芯电感,铁磁芯电感)
        镇流器
        超声换能器用匹配电感
        铁氧体磁芯电感
        ......

    很多网友一说电感就按照教科书上的理想电感说话,他们不知道实际电感比这复杂得多,需要专业培训才能正确设计。

    理想电感和实际电感有哪些区别呢?

    磁饱和      实际电感可能会磁饱和,理想电感磁通无限大,想要多少有多少;
    铜损铁损
    导线电阻
    漏感
    分布电容
    分布电感
    温升
    体积
    重量
    成本
    工艺
    磁芯规格(磁芯形状、磁芯大小、磁芯材料)
    匝数
    导线规格(直径)
    导线结构:多股线或扁平线
    绕组结构:多层或分段饶制
    磁致伸缩:电感啸叫,翁翁声
    ......

    比如:
    电源滤波扼流圈里通有很大的直流工作电流,产生很强的直流偏置磁场,容易饱和,需要低磁导率或开气隙
    交流扼流圈只有交流通过没有直流,但是交流电流比较大,也容易饱和。
    电感线圈(空(气)芯电感,铁磁芯电感),只有交流信号通过,较不容易饱和。可以直接用导线绕空心电感,也可以加入铁磁芯。
    镇流器需要大的自感,大的短路电流,正常工作时要能限流,有一定的绝缘要求,工艺做不好会导致翁翁声。
    ......

    铁芯材料可分为:
    空气、铁氧体、铁率硅、坡莫合金......

------------
电感测量方法
------------
    1、伏安法
        (1)有直流磁化电流
        (2)无直流磁化电流
    2、电桥法
        (1)采用标准电阻的麦克斯韦电桥
        (2)欧文电桥
        (3)海氏电桥
        (4)变压器电桥

    综上,设计电感电路需要经过专业培训才能真正设计好,没有培训过就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闹这样那样的笑话。

    www.armecos.com 《增值包---快快乐乐跟我学开关电源设计》

网友B:
“如果你直接测试,电感近乎于0”

此句错了。
不加直流偏置,测出的电感量只会更大。加直流偏置后测量数值较小。

网友C:
请教armecos

电脑主板上的那种磁环电感一般大约为多少?

网友D:
主板上的电感是mH量级的

网友E:
2楼,咋说你呢

不久前俺就指出你的开头有问题,你不改一改又来兜,看看,老电源人maychang也指出了同样的问题,看你下次还好不好意思贴出来,哈...

网友F:
2楼的是经过培训的哦

呵呵 ......

网友G:
电脑主板上的磁环电感好像是uH级的,

上次做开关功放找电感,听蚂蚁的建议,拆了个主板试过。

网友H:
当然是uH级,有的甚至不到1uH

象现在的高端显卡上的供电,用的最多的就是0.56uH的电感

网友I:
要看哪位置的

如果是楼主所说无源功率因数补偿的电感应该是mh级

网友A:
要是tyw能找到PC主板/显卡图纸就能知道电感值了,

不过,恐怕他也没办法找到。

网友C:
一个佐证,证明大约是uH级

搜了不少现在热卖的主板图片,发现其实使用这种裸露的磁环电感的不多了,大部分都密封起来了,方的,上面有字,如R50,R68,R80,好像是0.5uH,0.68uH,0.80uH,感觉这个东西应该跟原来那种裸露的磁环磁环电感大小应该差不多

网友J:
什么是磁环电感??磁环,还是电感??

R50  那些,是CPU附近的功率电感。一般几十A, 0.xuH

网友K:
主板上的都是uH的

一般主板最大不超过10u

网友A:
为什么主板上的电感都是uH级的?

难道是为了滤除高频干扰?

那样效果不好吧.

说PC主板功率电感为uH级的资料是准确的吗?是手册/图纸上的值还是自己测出来的?

要是是自己测出来的,嘿嘿,也许你就上当了.

网友H:
无语,这就是经过培训的、让别人学他增值包、可以培训别

引用 网友A: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16楼: 为什么主板上的电感都是uH级的?

难道是为了滤除高频干扰?

那样效果不好吧.

说PC主板功率电感为uH级的资料是准确的吗?是手册/图纸上的值还是自己测出来的?

要是是自己测出来的,嘿嘿,也许你就上当了.

你不懂不是你的错,但你不懂却偏偏还要出来忽悠初学者、来给别人“培训”...
那不是找骂是什么???

不了解主板电源的可以去找CS5301、RT8801/RT8800/RT9245等芯片的DataSheet看看,里面都有推荐电感值的(http://www.21icsearch.com有下载)
下图是个早期主板的简单三相供电电路,比较简洁(后来的4相以上电路就复杂了,MOS管还要推动IC)

网友L:
楼上图片电感的单位不对...我以前测过一个主板电源的电感

好象是2.2uH。

网友H:
蛋蛋,自己先去看了CS5301的DataSheet再来说!

CS5301的DataSheet——1uH

CS5303的DataSheet——0.47uH(470nH)

RT8801的DataSheet——0.6uH(600nH)

RT9245的DataSheet——1uH

这些都是比较老的主板电源芯片了,至于现在的主流主板,肯定电流更大,电感更小...

网友M:
我也纳闷,单位怎么成佛了呢?

网友A:
这个图值得怀疑,另,圈圈是怎么测量电感的?

    图纸上单位都标错了,可信度值得怀疑。可能这个图是专门给不懂行的人看的,懂行的人不看这个图。

    圈圈测量电感的方法是什么?不会是直接用万用表电感档测的吧!比如:1H/10A的电感,我觉得怎么也得流过10A电流后测得的电感值才是正确的,而万用表电感档肯定只有微弱电流通过,所以这么测功率电感值可能有问题。对于流过信号小电流的空心电感倒是可以这样测量。

    人多不一定正确,也许都上当了呢!或者故意不让你知道真相呢!万一它是个很大的电感,但是图纸资料和不正确的测试方法都给出小电感值,那......

网友H:
见过无知、无耻的,但没见过比这更甚的

这就是芯片厂家的DataSheet里的截图,图就在第二页,而且我20楼已经给了多款主流芯片的DataSheet的链接,竟然还有人说图错了...

如果你觉得我的链接的都是错的,你就不会去自己找个DataSheet、找个主板看一看?

你自己就一点都不会计算??
即便如此你也有胆量和脸皮去怀疑全世界???

见过无知、无耻的,但没见过比这更甚的,
老x算是真的服了,就此闪人...

网友H:
即使那个图纸的单位标错了,但其他的图呢???

再提示:
后期出的P35、P45、P55、X48、/X58等主板采用的大多是Intersil公司的ISL63xx系列的多相电源IC,比如4相的ISL6322,6相的ISL6327、ISL6336等,很多所谓的8相供电其实还是并联输出的4相供电,好点的是6相+2相,都不是真正的8相,不要被名词骗了哦!
这个公司的DataSheet都不标具体元件值,而只标详细的计算步骤和公式,有点烦人。。。

下面贴图,事实会胜于22楼的熊便的:(没打错字哦)

网友N:
测量电感要使用专门的电感表吧。。。

万用表上的那个不准吧。。。。
原来我在一个研究所,有一个研究室就专门做激光电源,他们使用的电感表就是很专业的。。。
不同的工作频率下测量出来的电感值是不一样的。。。

网友K:
RE

16楼: 为什么主板上的电感都是uH级的?

难道是为了滤除高频干扰?

那样效果不好吧.

说PC主板功率电感为uH级的资料是准确的吗?是手册/图纸上的值还是自己测出来的?

要是是自己测出来的,嘿嘿,也许你就上当了.

主板上的开关电源多为BUCK同步整流,工作频率都在200KHz到500KHz之间,因频率比较高,所以输出端电感感值可以做小。最小的有甚至小到0.2u。

网友K:
xwj贴的图都比较详细

可以参考下

网友A:
想听老王普及电感知识,另xwj亲自画过PC主板吗?

网友C:
我在12楼的佐证就没人看

后面还在争

网友L:
跑题了哈……我测量电感用的是谐振法,用网络分析仪扫的

然后计算得到的电感量。

我测的那个电感是个很旧的主板上的电源的电感,是一个磁环电感。这个主板很古老的,是386的主板,所以电感量较大,有2.2uH那么大吧。

电流越大,测到的电感量越小才是,尤其是带铁心的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