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共模电感当隔离变压器触发可控硅,行吗?

楼主(2009-07-01):
我设计一个100-150A的可控硅触发电路,使用了耀华德昌的KMB系列触发变压器,10元一个。后来我看到别人的板子,使用的却是共模电感,将共模电感当隔离触发变压器使用,没测试,但是人家的产品正大量生产,估计应该没问题。一个共模电感才1元钱,节省了很大成本。我想换,担心性能的问题。我看了看跟那个共模电感就是普通的电源上用的,4脚,15mm*15mm大小,大约0.5的漆包线,估计绕了20-30匝吧。从理论上上分析,似乎也可以,1:1,使用6-12V的驱动电压,触发可控硅,应该可以,我想知道如果采用共模电感,能产生多大的触发电流,能否驱动200A的SCR?还有,共模电感参数如何选择?它的伏微秒可能很小,是不是必须采用脉冲串触发才行?

网友A:
可行

共模电感的互感系数很大,它的带宽高达1M,足已传输10uS的单脉冲

网友A:
注意买那种没有绕满的

漆包线离磁芯距离在3mm以上,才可能满足3KV的爬电要求

楼主:
谢谢PowerAnts。

我看了看有的共模电感磁芯很小,好像就一个塑料骨架,这种不能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