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光电二极管放大电路静态噪声问题?

楼主(2009-07-01):
(无正文)

网友A:
反馈电阻多大?

屏蔽和接地!
把二极管以及放大器放入屏蔽盒!
将信号地与屏蔽盒连接!肯定会解决的!

网友B:
to:peakerlee

把图贴出来

网友C:
50hz的干扰会是电源带入的吗

楼主:
谢谢

谢谢各位提醒,发现是周围环境光的干扰,屏蔽并密闭后,效果好多了。
但在高电平时,还是存在,可能是辐射的吧。

网友A:
接地接好了么?

应该主要还是50HZ电磁的干扰
将壳与信号地连接

网友D:
如果速度要求不高,可软件解决,10mS采样取平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