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马达调速电路解析

楼主(2009-07-01):
(无正文)

网友A:
何来经典?

楼主:
不好意思,此电路确实不一般

运行稳定,可靠性高,调节线性好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B:
你图贴错了。

或你问错了,图上没你问的d63,,可控硅电路有个骄傲做触发二极管的东西,名字叫DB3,很常见的二极管。

网友C:
??

小声的问:08d63在那个位置?

楼主:
谢谢大家的答复

08d63 就是Q1
上面1个图是我抄出来的原理图
另一个是电路板实物图
原理:用一个可调电阻调节马达的速度,要求调节比较细,线性度好

网友A:
Q1不是个PNP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