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零检测

楼主(2009-07-17):
请教各位老师,我想用下电路图在配合软件,实现控制电机的转速.

    但为什么OUT端波形的宽度在变(AB  CD),而且变化时,B D点不动的,动的是A C点,A  C点一会儿左移,一会儿右移;是不是电容C1的原故啊?请指点下;

   另外,我这图配合软件控制可控硅导通角,调节电机转速,是否还有什么不妥,请指点下.

谢谢.

网友A:
两个问题

1.你的原理可行,电路太复杂
2.想要比较器输出的信号一点都不抖是不可能的,除非你自己对信号进行处理

网友B:
把R5放到D3处,D3不要.

网友C:
移动是因为你的示波器设为上升延触发

网友D:
原因

1,示波器触发没调好
2,电网频率是缓变的

彭建学 上海

网友E:
把D4和R3换一下

情况就大不一样

网友F:
题外话。。

实际如果用过零检测+移相触发对交流电机调速时,调速性能并不好。风机和水泵这种带“软”负载的东西还可以,一般电机不加转速反馈性能实在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