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小信号放大问题

楼主(2009-07-18):
(无正文)

网友A:
看具体

1,源阻抗
2,各种噪声
3,射频整流
4,热电势
5,电化学电势
6,工频噪声
7,失调电压
8,偏置电流
9,共模抑制比
10,制作工艺
11,测量范围
12,温漂与时漂

当检测微伏级以下时,考虑因素很多

彭建学 上海

网友B:
如果没有进一步要求的话,

如果没有进一步要求的话,LM324也可以,就是在输出找不到信号。
如果你要求室温正负10度温度保证1%精度的话,这很难,也许不是选芯片这么简单了。

楼主:
楼上说LM324可以?

怎么又说在输出找不到信号,不明白什么意思?
如果没有特殊要求的话,LM324是行还是不行啊?

网友B:
更直接的说法就是不行。

你所说的“如果没有特殊要求的话”,那么“室温正负10度温度保证1%精度”算是简单要求还是特殊要求?,如果这是特殊要求,那么你的要求是10%还是100%呢?

楼主:
运放还没找到,贴子别沉了,自已顶下!

网友C:
看看这款芯片TI

建议看看opa2652

楼主:
上面这个运放不行啊。

是用双电源供电的

网友D:
还要单电源,条件太苛刻

增加一组电源,比选合适的运放容易得多。

楼主:
我现在就是为这个头痛啊

增加一路电源,我的输入是30V,增加一路电源,如果增加开关方试的,面积不够,如果增加线性的,不知道用什么片子合适,发热量会大吗?

网友E:
硬件!不是很懂~

不管什么顶一下

网友B:
楼主大哥:

你到底想不想解决问题啊?
如果想解决问题是必须先明确你的要求的。
电源什么的是不用考虑的。单电源双电源是没有关系的。

楼主:
楼上大哥

我是真想解决问题,但的确不知道要提什么要求。只要能放大100倍就行,温度影响小。我数字电路做得多点,这种电路做得少啊。

网友F:
to 1

直接放大直流微信号的可能性相当小,
先调制再放大,还是有希望的。但工作环境要求苛刻

网友G:
这么小的信号100倍不够吧?

试一下LT16771好像是这个,要不就是L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