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下图两种贴片电解电容的正负极性

楼主(2009-07-18):
买了如下两种贴片电解电容,对于其正负极分不清楚,上网搜索了相关资料,结果众说纷纭,想在这里请教大侠指点一下,图一中的黑线是代表哪个极呢,图二中的黑色的半圆又是代表哪个极性呢?谢谢了 http://p13.freep.cn/p.aspx?u=v20_p13_p_0907181150378259_0.jpg

网友A:
负极

铝电解 黑杠或黑半圆为负极

彭建学  上海

网友B:
铝电解色条标识侧为负,钽电解色条标识侧则为正

    铝电解为卷绕制成,故外观为圆柱型,且采用铝制外壳包封。钽电解为烧结制成,故外观不会是均匀的圆柱结构,要么为立方体(表贴)要么为非均匀回转体(带引线),且无金属外壳。二者是非常容易分辨的。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热心解答

谢谢楼上两位的热心解答,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