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模拟小信号放大电路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9-07-18):
下面是一个磁性放的电路.红线圈中的位置为3K 0603  J档电阻,其作用是为运放的3脚提供2.5V的电压。因传感器P1有一定的静态噪音,在经运放放大后为一连续的噪音电平。部分机器运放输出的静态噪音较高,更换红圈中的3K的电阻后就OK了,有的机器用电烙铁加热一下3K 电阻也好,过一段时间后又换了,换了3K电阻的机器后来发现3K电阻还是有问题(静态噪音大),拆下来的电阻量阻值都是正常的,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急!随便说一下,传感器P1的2脚对地电阻值为1K.

网友A:
to 1

如果是滤波的问题,先用示波器看一下噪声的频谱,然后算一下。
还有那个红圈的3K的电阻怎么没看见呢?

网友B:
2.5V参考的问题

你的电源不干净,然后分压作参考,可能会影响到输出的噪声性能